【ACTEL技术问题】请教高手关于ACTEL fpag的问题

楼主:
一直用的ACTEL的APA750,遇到这样的奇怪问题:调试正确的时序如果再添加点时序,而且根本不会影响前面已经调试正确的模块时序,结果重新综合布局布线烧进去后就不正确了,连前面的时序都没有了,我们同事以前也常常遇到这样情况,我怀疑是不是actel的开发工具libero有bug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

因为你的代码有所增加,所以每次综合的结果不一定尽是相同的,如何你前面的时序不作改变,你可以采用增量编译,它只争对你修改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