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调用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
M序列产生

module Mxulie(clk,rst,mout);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mout;
 reg mout;

 reg[3: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temp<=4'b1111;
   mout<=1'b0;
   end
  else
   begin
   mout<=temp[3]^temp[2];
   temp<={temp[2:0],mout};
   end
  end
endmodule

在quartus ii 仿真波形

然后导出

在quartus里面调用modelsim,仿真如下

输出没有波形 怎么回事啊

帮解决下嘛

网友:
开始运行了吗? 即run

网友:
都运行了
才有上面结果的嘛

网友:
应该是没有run,你从菜单选"run xxxs"试一试.
(xxxs秒自己改成一个数值,菜单里能看到的.)

网友:
运行了

怎么还是 Z Z X

网友:
modelsim里面要加激励

在modelsim中,右键点时钟信号,然后选 clock, 选择时钟频率,就好了。
要么自己写个HDL的测试向量,大概20行代码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