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可以对GPS+GPRS模块进行控制吗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最近买了一款simcom公司的sim508模块,该模块是集GPS和GPRS功能于一体的模块,然后我想将其单独做成一个板,然后通过两个串口和我的ARM开发板进行对接,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你看硬件电路 先连接控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能说的具体一些吗,“先连接控制一下”是什么意思,请问你做过类似的设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sim508 不过用的是别的型号的和别的厂家的,用串口操作AT指令,目前你可以自己搭建类似于模块开发板的平台做实验,电源,启动引脚接好,将串口引出接PC机  操作  !

网友B:
能否上这款模块的资料啊,也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上这款模块的资料啊,也想玩玩!!!

网友:
你先试试有问题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应当可以,主要是接口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很懒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