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款非隔离式电源时遇到的怪现象

楼主:
电路图:如下

此款电路经过调整电阻参数等:

输出负载为14并7串,总电流420MA的灯管;

频率为50KHZ左右;

实验用数字表;负载接线有点绕;

低压85-200V输入时,手碰到电流表420ma不变,当输入大于200V时,手接触电流表,电流就降低10ma;

220时,手接触电流表;电流降低20ma;能知道这什么原因吗?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换成机械表就没跳变了,估计是频率对万用表的影响。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希望对各位有个借鉴作用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电流表怎么接入的?你手碰的位置是哪?画个示意图看得清楚点

网友:
不懂。。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哈,终于为用回帖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