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工程师的面试问题考考你们

楼主:
当1个5%的电阻(我经常称为普通电阻)和一个1%的电阻(精密电阻)串联时,最终总的电阻误差精度范围是多少?

你是如何计算得来的?请分析?如果并联呢?

网友:
(R1*105%+R2*101%)/(R1+R2)
(R1*95%+R1*99%)/(R1+R2)
这么算的话,跟阻值有关系耶。

网友:
MATLAB计算结果:

网友:
并联的误差正负向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不过,换一种思路,因为串联电路总阻值主要取决于阻值大的部分,并联电路则主要取决于阻值小的那部分。
所以考虑极端情况:
串联时,精度靠近阻值大的那个电阻,并联时,精度靠近阻值小的那个电阻,
而且不管串联并联,两个电阻值相差越大,精度就越向一边倾斜。
所以,总的说来,误差范围就在1%到5%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不过,换一种思路,因为串联电路总阻值主要取决于阻值大的部分,并联电路则主要取决于阻值小的那部分。所以考虑极端情况:串联时,精度靠近阻值大的那个电阻,并联时,精度靠近阻值小的那个电阻, ...

嗯,奇怪的是,这么算起来,精度还提高了,神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并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呀,只要低精度贡献的权重小,而高精度贡献的权重大。
所以说,电路的精度不是由电路中某一个最差的精度决定的。因为这个最差的精度对整个电路的影响有可能微乎其微。

网友:
哈哈,不错的题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并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公式?

取误差最大和误差最小,计算该偏差时的实际阻值,然后跟标称阻值比较计算得出实际误差。

两个电阻最小时,并联和串联后实际阻值最小。

两个电阻最大时,并联和串联后实际阻值最大。

网友:
如上图驱动电路:R1,R2分压电阻电路呢:

假设辅助绕组输出电压为12V,经R1,R2分压后,R2为精密电阻5%,R1为1%;求精度范围呢?

如果R2为1%;R1为5%精度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了解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89 如上图驱动电路:R1,R2分压电阻电路呢:假设辅助绕组输出电压为12V,经R1,R2分压后,R2为精密电阻5%,R1为1%;求精度范围呢?如果R2为1%;R1为5%精度为多少?

个人认为,把阻值取值的极限列出来,求出两个误差的极端,跟标称值求出来的值相比,来计算得出精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89 如上图驱动电路:R1,R2分压电阻电路呢:假设辅助绕组输出电压为12V,经R1,R2分压后,R2为精密电阻5%,R1为1%;求精度范围呢?如果R2为1%;R1为5%精度为多少?

应该也一样把,把取值的两个极端求出来,跟标称值相比,计算得出精度范围。不知正确否?

网友:
唉,看来英文不行是做不了工程师了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一个电阻串并联,搞的还用MATLAB软件计算?

网友F(2011-07-01):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