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电源PFC的若干办法

楼主:
LED小功率电源里 我就知道若干方法中的一种 :就是在整流桥输出端;

加2个3个二极管2个电容;PF大于85%;还有别的方法吗?

请告知谢谢

不想查资料。。。

网友:
不知道PFC到底是啥东东的,飘过了撒~

网友:
小功率的不需要考虑PFC,

大功率的可以将转换器当作PFC做,直接驱动LED即可。

网友:
楼主所说的LED小功率是多大功率,,,,
LED驱动最好是恒流驱动,恒流驱动对LED寿命有利,即使小功率现在也有好多恒流驱动芯片,最好用恒流芯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