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是ARM7还是cortrx-m3仿真器

楼主:
                  有个赛普拉斯的芯片,issi的芯片,

网友:
没看到什么东工

网友:
有图片呀,能看到图片么,板上主要有2颗芯片,赛普拉斯的芯片,issi的芯片。

网友:
图片看不到~~~~
LZ是否把图片上传并插到帖子里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不到东西,呵呵

网友:
就是看不到,楼主自己难道能看到???

网友:
就是这个图片,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说是一个仿真器吧~

主要是实现下载程序和实时在线调试的功能~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可是连上ide没反应

网友:
提示说没有仿真器。

网友:
可是连上ide没反应
提示说没有仿真器。

图看的不清楚。最好把芯片型号写上来。

接上USB线没有提示要装驱动吗???
如果要装驱动,那么显示的提示是什么??
感觉应该是个仿真器~~~~

网友:
提示要装驱动,老是装不成功,说搜不到相应的驱动.
芯片是CYPRESS EZ-USB :AN2131QC0423
ISSI:IS62C256-45
两个芯片,型号是:76EC47K04HC244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U-LINK,你到网上去找一个U-LINK的驱动装看看能不能用~~~~

我这只有一个图,没有驱动,待其他高手来解答,这个东西是不是不用驱动???

网友A:
ULINK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LINK不怎么好用啊

嗯,这个好像只能用KEIL C FOR ARM的,不像其它J-LINK的可以支持ADS,IAR等第三方软件。

LZ可以去这里看看,不过全是英文的,我看的不太明白。
http://www.keil.com/ulink/

网友:
应是ULINK1,我想ULINK1,得先装驱动

你试试把,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应是ULINK,要装专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