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的S3C6410开发板有两种NandFlash怎么选择?

楼主:
飞凌的一款S3C6410有两个不同的FLASH板型。一个是256M 的SLC NAND,另一个是1G的MLC NAND了。在网上看说SLC的速度快,但MLC是当今最主流的闪存技术。到底选哪个好呢?价格是一样的。先学习,然后做开发,请懂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OK6410的说明: www.witech.com.cn

网友:
SLC和MLC的价格差很多,比如256M的SLC nand价格就和1G的MLC nand一样。MLC优势确实正在日益凸显,很快就会成为闪存的主力。至于说它存储慢、安全性低,这个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随着各大芯片生产商对它的完善,现在MLC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这些问题也就模糊了。

    总之,建议你还是选择1GMLC的NAND,一是学习过程中它的驱动架构值得了解,再就是使用上1G比256M的爽很多。貌似现在低价位开发板中只有飞凌在用1G的NAND。

以下文字可供参考:

    http://tech.sina.com.cn/digi/2007-01-11/0545214265.shtml
    Flash闪存是非易失性存储器,这是相对于SDRAM等存储器所说的。即存储器断电后,内部的数据仍然可以保存。Flash根据技术方式分为Nand 、Nor Flash和AG-AND Flash,而U盘和MP3中最常用的内存就是Nand Flash。

    Nand Flash也有几种,根据技术方式,分为SLC、MCL、MirrorBit等三种。SLC是Single level cell的缩写,意为每个存储单元中只有1bit数据。而MLC就是Multi-Level-Cell,意为该技术允许2 bit的数据存储在一个存储单元当中。而MirrorBit则是每个存储单元中只有4bit数据。
SLC的技术存储比较稳定,SLC的技术也最为成熟。然而MLC可以在一个单元中有2bit数据,这样同样大小的晶圆就可以存放更多的数据,也就是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容量可以做的更大,这也是同样容量,MLC价格比SLC低很多的原因。通常情况下相同容量的MLC和SLC,MLC的价格比SLC低30%~40%,有些甚至更低。

    区分SLC(停产)和MLC(现在主流,分新老制程,60NM 和56/50NM )

    1、看Flash的型号:根据Flash的命名规则,进行区分。

    2、测试读写速度:SLC的非常快,MLC的很慢。

    SLC闪存:即单层式储存 (Single Level Cell;SLC),包括三星电子、Hynix、美光(Micron)以及东芝都是此技术使用者

    MLC闪存:多层式储存(Multi Level Cell;MLC),目前有东芝、Renesas、三星使用,英飞凌(Infineon)与Saifun Semiconductors合资利用NROM技术所共同开发的多位储存(Multi Bit Cell;MBC)。

    除了三星,Hynix等其他存储器制造商也在向MLC闪存迈进。虽然东芝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而在MLC技术上占据优势,但英特尔与美光科技的合资企业IM Flash也有能力结合英特尔MLC技术与美光的NAND闪存,从而在MLC型NAND闪存领域迅猛发展。

    MLC闪存技术并非没有不足,实际上,在采用先进工艺生产MLC闪存方面困难重重。随着闪存技术的演进,在浮动栅(floating gate)中存储的电荷总量减少了,使得检测存储的信息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对MLC芯片而言,它需要识别四个电压值,而非两个。尽管如此,据报道,东芝在70nm工艺中能够保证采用与90nm技术相同的代码纠错方案。这显示该公司并没有放慢MLC技术缩放的步伐,最少是就现在而言。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因此,网上流传很多说法,好像只有使用SLC闪存的产品才是质量好的产品,其实不尽然,产品的质量好坏第一个关节是采用的物料的好坏,第二个关节是厂家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再其次,就是产品的成熟程度,一般刚推出来的产品一般都会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只能靠以后的不断改进才能使产品日趋完善

    随着MP3、MP4控制芯片的更新换代和软件控制技术的更新,克服了很多难关,目前对于MLC闪存芯片的架驽能力已经很成熟了,再加上MLC闪存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目前很多厂家(包括IPOD)都采用MLC闪存用于消费类数码产品的生产,尤其是大容量的数码产品,非它不可!

网友:
广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