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许久的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用两个传统的573 控制 数码管显示,奇怪的是单个显示时,一切正常。待到多位扫描显示时,就出现了奇怪的顺序和段码,小弟不才,

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void delay(int i)
{
 int j=110;
 for(;j>0;j--)
  for(;i>0;i--);
}

int seg[]= {    0x3F,      //共阴显示 从0到9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void main()
{
  while(1)
   {

 dula=1;
 P0=seg[0];         //不知怎么的,显示了表情,应该是P0
 dula=0;
 P0=0xff;
 delay(1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0);

 dula=1;
 P0=seg[1];
 dula=0;
 P0=0xff;
 delay(1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0);

 dula=1;
 P0=seg[2];
 dula=0;
 P0=0xff;
 delay(1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0);

 }

[ 本帖最后由 huchuan987 于 2010-7-17 15:43 编辑 ]

网友:
新手,路过顶一个

网友:
这样的代码,看得头晕!!!

网友:
最好上个电路图,这样子更直观点~~~~~~
现在我怀疑在锁存之前数据没有稳定,可以在
dula=0;

wela=0;
前都加上一个延时看看。

还有你的延时调用函数好像有点问题。
按照你的写法,那么下面这两个调用的时长相差不太大啊:
delay(1);

delay(10);
更或者
delay(100);
按原意应该是想让他们相差10倍,10倍的,是吗???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首先,小弟在此向各位热心大虾的关注表示感谢。

    代码的写法确实有失标准,非常抱歉。

    最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在开 “段选”和“ 位选”之前要加一个P0=0;以保证打开段选全部关闭;位选全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小弟在此向各位热心大虾的关注表示感谢。     代码的写法确实有失标准,非常抱歉。     最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在开 “段选”和“ 位选”之前要 ...

谢谢你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