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定时器多处复用的问题

楼主:
在程序中,有多处要利用到定时功能,而且定时时间并不统一,程序的多个部分需要用此定时器,请问大家说说有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网友:
看来得使用操作系统的节拍方式进行了,定时器只产生节拍时钟,到中断中加1后判断相应的定时值是否为零,如果为零,则相应标准为清除,表示程序中相应部分定时到。

网友:
看来得借鉴下面的方法了:

网友:
很想看看那个图的完整版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211-1-1.html

网友B:
你可以在定时器里面加个计数器

然后根据加数的多少加标志位。
比如啊,定时器里面是num++
    if (num>=10) {t1flag=1;}
    if (num>=20){t2flag-1;}
关键是想好什么地方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UCOS-II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不是,其实基本上的系统都是这种实现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定时器里面加个计数器 然后根据加数的多少加标志位。比如啊,定时器里面是num++ if (num>=10) {t1flag=1;} if (num>=20){t2flag-1;} 关键是想好什么地方清零

我支持这个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方法不行,没有实时性,多个软件定时的开始时间并不是统一的。

网友:
哈哈,用嵌入式系统的节拍方式非常好,可以实现任意个软件延时,非常容易扩展。

网友:
学习啦 基本上我还是在6楼的方法

网友:
:carnation: 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是,其实基本上的系统都是这种实现方式。
are you kidding me?这种怎么是系统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