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带8051的USB芯片

楼主:
    近来可能是天气比较热,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上周拿起ACTEL的一个板子来看,突然在想ACTEL的芯片真是不能破解?反正近来工作不紧张,尝试一下是否可以破解Actel的FPGA,(当时的想法比较纯洁,出于消闲和学术研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首先要了解ACTEL的下载原理,于是把ACTEL的USB下载线来拆,发觉里面就只有几个器件而已,一个CY7C68013A,一个ACTEL的FPGA。查了一下,原来CY7C68013A是一个带8051的USB芯片。
    一不做,二不休。先把CY7C68013A搞点,于是找了几天资料,找了几个板子来参考,几天后终于把板子LAY出来了,焊接好后,链接上电脑,哈哈,电脑发现新硬件,CY7C68013A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了,下一步是要了解如何跟PC机通信。
    通电一会儿,发现芯片有点热(室温都30度),估计有点不正常,于是把FLSHPRO3一起链接到电脑上作对比,FLSHPRO3上的CY7C68013A比较清凉,难道真是电路问题,我不信,很久没有失手了。于是对比了一下芯片,没有什么不妥,丝印上的型号一样,出厂日期不一样之外,还有一处地方让我不安,丝印有三行,但第二行的第一个字母不一样,FLAHPRO3上的芯片(A)是“B”,而我新买的芯片(B)上面的字母是“E”,于是我查看数据手册,没有对这个字母的具体说明。于是我把两个板子的上的CY7C68013A对换,对换后问题:A芯片在我LAY的板子一样清凉,但我新买的芯片B在FLAHSPRO3上一样热啊。哈哈,电路没有问题,于是我又焊接了一个板子,一样热,啥都不说了,芯片问题,于是我就把这个字母定义为版本号(丝印第二行第一个英文字母)

网友:
楼主,后面怎么做的?继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观望中  喜欢这种一步步搜索问题 解决问题的感觉

网友:
楼主,你有经济的USB下载器吗?下载ACTEL 的

网友:
68013电路问题

楼主,我以前做过68013相关的,我记得68013好想有一个引脚是没用的,需要接上拉电阻,如果不接的话会出现发热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手册里面没用提示,你可以参考cypress的官方参考电路试试。

你现在的应用方案实现功能没用问题,但是发热会有点严重,有时候甚至会感觉有点烫手,顺便说句闲话,cypress这个芯片的散热相对来说不是很好的,

网友:
请问  CYPRESSCY7C68013A  怎么下载程序啊

网友: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