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FT LCD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
第二版示波器中要设计TFT LCD控制器,我负责软件编写,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于320X240点的液晶,我得有320X240X3字节的显存?这个数目就很大了.

网友:
对的,我设计了最大256K*8bit的显存,用的是320*240的LCD,设计最大是3个层....
还有一些具体的控制器设计细节,你可以直接QQ联系我,咱们好好讨论一下...
莫恩有告诉你我QQ吧

网友:
彩屏是很爽,就是需要的显存太大了。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一般大一些尺寸的TFT屏都不自带控制器?

网友:
我想主要就是应用的场面话合不同,需要控制器的针对方向不同,因为应用成可扩展方面太多了,控制器很难做得面面俱到.
要直做到面面俱到了,价格又高了...
比如我们做示波器,最好就是多层,对画点画线有优化.但一般做文本显示要求又不同

网友A:
可是最后的结果不都还是差不多吗?都是数据交换总线+显存+输出时序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最后的结果不都还是差不多吗?都是数据交换总线+显存+输出时序控制电路?

这几部分相对是统一的,

但是还有一个数据的处理单元啊,用来实现不同的函数功能,这些功能在不同应用上的要不求都不同

就算是总线,用什么总线在不同场合上要求也可能不同吧

显存也是,有的地方要求单层就可以了,难道也设计多层用的显存?

网友:
不知道多层和单层什么概念?

网友: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本
用到彩色LCD的地方,大多数都会有ARM/FPGA这个级别的处理器,前者自带LCD控制器,后者也可以很方便地在上面实现,还有什么必要用带有外部控制器的屏呢?

单层和多层?用单色LCD来说吧,大家都比较熟一点
比如一般ST7920 /KS0108控制器的128/19264,就是单层的
要是用SED1330/1335或者T6963这种控制器的,一般都是多层的,
多层的LCD每个层可以单独操作,比如你用一层做背景,另一层做文本显示,那么你可以单地改变背景或文字,不会影响到别的东西.同时,层与层之间可以设置为与关系,或关系等,还可以设置不显示某一层,例如要更新很多信息,速度比较慢,就可以某个不显示的层更新完,然后使那层显示,当前显示的层设为不显示,就像换幻灯片一样,取一张放一张

网友:
这个感觉有在理

网友:
那意思是我们用FPGA做控制器时还需外挂这么大的显存?
还想问一下,那些带TFT控制器的ARM9难道有个专门的显存?

网友:
应该没有专用显存,这个我不清楚,我没用过ARM,只知道带有LCD控制器
当然,大屏幕的LCD控制器也是不会自带显存的

网友:
你之前自己弄过控制器?

网友:
没有,不过研究过,也有计划弄,只不过因为别的事情被推后了
我的主要方向是模电,所以控制器只能"业余的业余"有空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