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设备如何和接入公网的具有静态IP的计算机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说一说,车载GPRS设备如何与监控中心的计算机进行数据通讯,还有,如果在火车上,这个供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的火车可以直接插电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 的GPS终端有两种通信方式短信与GPRS,GPRS方式要求监控中心具有静态的IP
如何进行通信那要看应用了
对于供电问题,可以使用电源,也可以使用电池,可以做到低功耗!

网友:
和静态IP连很简单啊,直接连就行了,麻烦的就是没有静态IP,并且还是内网的就要麻烦点,需要绑定个花生壳或者3322什么的动态域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短信方式的话,监控中心还需要GPRS设备吗,怎么给监控中心的计算机发短信?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是静态IP,采集到的数据怎样发送到监控中心的,我现在在做,总感觉通信这块比较难,总是没有眉目,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监控中心不需要GPRS设备,可以写软件进行数据解释!
不知道你所指的难是哪个部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GPRS模块如何与监控中心建立连接,监控中心如何得到发来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软件支持,如果测试你可以使用TCP、UDP接收数据的软件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要接受来自车载终端的短信,监控中心也需要通过串口连接一个GPRS设备(含SIM卡),这样监控中心才会有一个短信号码,车载终端就是将短消息通过AT指令发到这个短信号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