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起来传几张示波器的图片

楼主:
    拆一个示波器给大家看看,

发几张图片,呵呵

网友:
示波器的型号为lds22010
参数如下
主要特点:
垂直双通道,每通道带宽200MHz、100MHz、60MHz、
40MHz。25MHz:
最高实时采样率1GSa/s,等效采样率50GSa/s:
高清晰彩色液晶显示,显示亮度可调:
丰富的通信接口,RS232、USB(主、从),RJ45网口:
具备延迟扫描功能、时间可缩小:
自动测量多种波形参数,波形记录和回放功能:
SFFT、微分、积分、FFT分析等功能:
多种语言菜单显示,帮助信息显示:
输入衰减范围2mV/div-50V/div,便于大信号测量:
日期、时钟显示功能:
自动跟踪功能:扫描自动跟踪、垂直自动跟踪、全自动跟踪:
边沿、视频、脉宽、斜率、交替等触发功能:
通过/失败测试功能:
多种校正信号输出频率(1K,10K,100K)。
详细说明:
LDS22005
LDS22010 LDS21005
LDS21010 LDS20605
LDS20610 LDS20405
LDS20410 LDS20205
LDS20210

统 通道 CH1、CH2、模拟数字转换器,8比特分辨率
垂直偏转参数 2mV/div-50V/div,1-2-5进制14分挡
模拟带宽 200MHz 100MHz 60MHz 40MHz 25MHz
单次带宽 DC~200MHz(LDS22010)、DC~100MHz(LDS21005、LDS21010、LDS22005)、DC~60MHz(LDS20605、
LDS20610)、DC~40MHz(LDS20405、LDS20410)、DC~25MHz(LDS20205、LDS20210)
扩展带宽(2mV/div) DC~40MHz(200MHz产品)   -3dB     DC~20MHz(100MHz以下产品)   -3dB
模拟频带宽度限制、典型的 20MHz(200MHz、100MHz、60MHz、40MHz产品) 5MHz(25MHz产品)
上升时间 ≤1.8ns ≤3.5ns ≤5.8ns ≤8.7ns ≤14ns
低频限制(交流耦合) ≤10Hz(在BNC上)
探头衰减系数设定 1×、10×、100×
动态范围 ≥12div(屏幕中心基线±6div)
输入阻抗 电阻(1±2%)MΩ    电容(20±5)pF
最大输入电压 400V(DC+ACpeak)  频率≤400Hz(在1MΩ输入阻抗上)
偏转参数允许误差 ≤±(3%+1个像素)(5mV/div以上)   ≤±(4%+1个像素)(2mV/div以上)
共模抑制比 ≥20dB  在50MHz
开路噪声 ≤0. 在5mV/div档
漂移 短期漂移:≤0.5div   长期漂移:≤1div
波形运算及分析 CH1±CH2、CH1×CH2、CH1/CH2、FFT、微分、积分、SFFT、直方图、相关系数

统 采样率 实时最高采样速率05系列为500MSa/s, 10系数为1GSa/s
等效最高采样速率为50GSa/s
波形内插 Sin(x)/x
记录长度 4kB/CH可扩展至512kB或1MB
水平工作方式 主扫描、主扫描+延迟扩展扫描、X-Y
扫描时基 1-2-5步进  50s/div~1ns/div(200MHz产品);50s/div~5ns/div(100MHz产品)
50s/div~10ns/div(60MHz、40MHz产品);50s/div~20ns/div(25MHz产品)
注:05系列的200MHz产品时基档位最大为5ns/div
采样率和延迟时间精度 ±100ppm
X-Y特性 X(CH1)频率带宽:DC~垂直满带宽  -3dB   相位差:≤3° 在5MHz时

发 触发源 CH1、CH2、EXT、市电
外触发输入阻抗 电阻(1±2%)MΩ  电容约(20±5)pF
最高安全输入电压 400V(DC+ACpeak)≤1kHz
触发灵敏度 内:≥1div(频率上限到40MHz),≥2div(频率大于40MHz以上),≥2div、TV-V、TV-H视频触发
外:≥100mVp-p频率上限到40MHz,≥200mVp-p频率大于40MHz以上,200mVp-p、TV-V、TV-H视频触发
自动触发范围 100Hz~100MHz 方波信号
触发电平范围 内触发:±4div  外触发:±1.6V
低频抑制 约100kHz以下频率被抑制
高频抑制 约100kHz以上频率被抑制
触发方式 边沿触发、脉冲触发、视频触发、斜率触发

量 光标测量 测量光标间的电压差△V,测量光标间的电间差△T,测量光标间的频率1△T
自动测量 电压参数: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平均值、均方根值、过冲、预冲
时间参数: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
延迟1-2、延迟1-2

示 显示屏 规格5.7寸真彩显示
像素:320(水平)×234(垂直)点,宽度:典型值≥80cd/m^2
波形显示区像素 垂直:200点(满度)、25点/div,水平:250点(满度)、25点/div
显示类型 点、矢量
显示方式 常规
平滑
平均:平均次数2^n(n=1~8可选)
峰值:扫描时基在20ms/div~2μs/div档级,具有包络显示和毛刺捕获能力
余辉:时间调节范围:关、100ms、500ms、1s、2s、5s、10s、无限,
校准信号 幅度 0.5Vp-p≤±1%
频率 可选1KHz、10KHz、100KHz方波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USB口(主、从)、RS232串口、RJ45网口(选配)
存储 波形存储 10组
设置存储 10组

性 电源 AC100V~240V  ±10%   45Hz~440Hz
功率 约25W
外形尺寸及质量 300mm×150mm×130mm     2.5kg

网友:
电源部分挺复杂的啊:Q

网友:
是你自己做的吗?:Q

网友:
好,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肯定不是自己做的撒,是实验室的机子,呵呵呵

网友:
吓我一跳,我以为自己DIY的呢

不吓,不吓;P

网友:
江苏绿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