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没搞明白哈

楼主:
4096位置有同样的寄存器,干嘛用那么多,请各位看官评评理,这不是巨大的浪费么?

网友:
不懂。。。。
顶一个~

网友:
不知道干嘛要这样用???

网友:
预留的吧

分配的时候地址控件按理论分配的.

估计真用就用4096.

类似x86结构的地址分配吧

网友:
空间而已,不一定用

预留的,可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