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啊?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网友:
出现这个错误的原理是什么啊,我在build option里去掉了 code start 就显示无错误了

网友:
高手。一个在rts里_C_INT00,另一个入口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文件的code_start,可以按需要切换,或者自己定义入口。
1.如果我在build option里去掉code entry point 这种情况是不是默认从rts进入。那在cmd里要怎么改?
2.如果我在build option里加上code start ,那如果让程序知道我要求它从code start 进去,CMD里要怎么改?还是说CMD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牛了,去掉了code_start果然没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