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器低温输出功率下降

楼主:
我采用阶跃二极管18次倍频,开始时在低温下-10度下输出功率下降了8dB,频谱正常,温度一上升随即恢复。请问能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虚焊外还有哪些情况,元器件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的PN结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你的问题应该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