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编程棘手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51单片机串口编程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51 单片机串口编程问题,搞得头晕了,请高手指点!这两天一直在PC和单片机的串口通讯程序,搞了两天,头都大了,还是没搞定。
工具:
1)单片机:AT89C51ED2(支持ISP在线编程)
2)PC串口软件:网上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和源代码网上很多的。  波特率9600,8位数据,1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目标:
  需要完成的工作:点击调试助手的“开始”Button,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四个16进制的数,单片机接收后做相应的处理。目前就是调试单片机接收这部分。比如发送的16进制数:AA BB CC DD.每两个数之间已经用空格隔开了。

困难:
1)通过点灯调试,相关代码如下:
   mian()
   {
      init();  //寄存器初始化
     while(1)
     {
      if(mark==4)     //mark是全局变量,声明的时候已经mark=0;
      {
        GreenRed=OPEN;   //GreenRed,OPEN,ClOSE都有在别的文件中定义
        delay(1);       //延迟1s
       GreenRed=ClOSE;
      }
       delay(1);
      }
}

init()
{
..........
IE=0;IP=0;
PCON=0x1f;   //SMOD=0
SCOn=0x50;   //工作在方式1
T2CON=0x34;  //TCLK=RCLK=1
TH2=0xff;TL2=0xb2;RCAP2H=0xff;RCAP2L=0xb2;     //波特率=9600
.........

中断服务程序:  使用定时器2产生波特率
void Serial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这里有意没有使用using x
{
     uchar xdata ucReceData[15];
    if(1==RI)
    {
        RI=0;
     }
     else
     {
        return;
      }
     if(RB8==1)
     {
         ucReceData[ucCounter]=SBUF;    //ucCounter为全局变量,声明的时候已经ucCounter=0;
         ucCounter++;
      }
      if(ucCounter==4)
      {
         mark=4;
          ucCounter=0;
      }

}

问题:通过调试串口发送4个16进制数,绿色的灯闪烁的很每有规律,一般单片机复位后点一次调试助手的“开始”Button,指示灯会闪烁,再复位再点“开始”就有可能不闪烁了,或是需要点几次才开始闪烁(程序的本意是点击一次就闪烁的),请高手指点下代码的问题在哪里?(我开始怀疑是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问题,后来我自己写了个类似调试助手的软件,问题还是一样)

2)上面调试失败后,我开始抓波形,抓了后更郁闷了,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问题
修改中断函数,其余不变
void Serial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这里有意没有使用using x
{
     uchar xdata ucReceData[15];
    if(1==RI)
    {
        RI=0;
        TestP00=!TestP00;     //TestP00是P0.0
     }
     else
     {
        return;
      }
     if(RB8==1)
     {
       TestP01=!TestP01    //TestP00是P0.1
      }

}
图1:一次发送4个十六进制数AA BB CC DD,抓到的TestP01和TestP00完全一样,如图1:
不正常的地方:T2,T2时间不确定,从400ms到1.6s都可能有,无法理解t2是怎么产生的???
后来我把发送十六进制数改为1个,也会产生T2这样的波形
我也抓了PC发到单片机的波形(在单片机的RXD管脚上测试)波形很正常,如图2(发送0x55)
如图3:同时抓了RXD和TsetP00,发现RXD发送完大约几百ms到1s后才产生中断?这个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因该是停止位进入RB8并且检测到RI=0就马上中断的(串口中断优先级最高)??? e点产生一个中断,问题是我发送了55后,就没在发送了,这个中断是如何产生的,而且用keil 仿真,是没有这个中断产生的??????
请高手们指点下,我现在是怎么也想不通啊???

图1,图2,图3

图1,图2,图3

网友:
这个软件好像不能收发中文,发送和接受时需要勾选十六进制选框。

网友:
路过。。。。。。。。。再者顶一个

网友:
这个软件好像不能收发中文,发送和接受时需要勾选十六进制选框。
-----------------------------------------------------------------------------------------------------------------
是的,发送的时候要勾选十六进制的

今天已经将问题定位出来了。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看门狗的任务,导致cpu不断的复位。
理论分析:这个从图3上也能看到,TestP00被拉低了,由于没有再发数据,所以也不会中断,TestP00也就不会再被拉高
但是实际TestP00是被拉搞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可能就是cpu复位了,因为cpu复位后的P0的默认状态是高。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仿真可以,实际上板就不行了。因为仿真的时候不会管这个看门狗的。

有个体会:当遇到问题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特别是那些理论分析的很清晰的,实际一上板验证就出问题的问题,一般是低级错误导致的

网友:
仿真这东西,有时真是不好用。
在实际电路可以用的程序,可到仿真软件里就是无法正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