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脉冲,波形不能稳定

楼主:
1、  用示波器测试脉冲时波形不能稳定下来,我用的时鼎阳SDS1102C,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用电平触发了吗?

网友:
是触发的问题吗?

网友:
我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你先把示波器补偿调节一下?

网友:
触发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采样方式不对,比如可以用单次采样

网友:
示波器显示波形时,波形不能稳定下来,大多是输入的信号跟时基不能保持同步所致,首先你要根据你的信号类型选择相应的触发类型,调节适合的触发电平门限可防止误触发,经常碰到信号噪声太大导致误触发,所以波形不稳定,这个时候注意良好的接地。另外如果你测试的时复杂的信号(比如大周期重复,小周期也重复),那么这个时候你还需要设置触发释抑时间。排除这些这后当然还有就是机器本身不行的问题了,具体测试波形可以上传来看,那样才能分析.

网友:
楼上分析得不错!
我再补充一下:示波器测试脉冲信号时,信号无法稳定,可以先用RUN/STOP键观看脉冲信号的大致宽度,再设置相应的触发脉宽,这样一般能稳定。如果还不能稳定,那就是如楼上所说!

网友:
貌似就是触发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得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