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技术问题】ISPlever调用RAM,反正出错

楼主:
# ELAB2: Fatal Error: ELAB2_0036 Unresolved hierarchical reference to "PUR_INST.PURNET" from module "mac_add_tb.UUT.u4.u1.ram1_0_0_0" (module not found).
# ELAB2: Last instance before error: /UUT/u4/u1/ram1_0_0_0
# KERNEL: Error: E8005 : Kernel process initialization failed.
# Fat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simulation initialization.
IP核生成了一个双口RAM,RAM_DP在另一个模块PPC_RAM中调用RAM_DP,例化为U1,用生成的测试文件模板作为测试文件,运行仿真软件出现上述问题,请高人指点啊!谢啦!

网友:
一般出问题!要么就是引脚没有接对!要么就是一些信号的赋值不对!或者是没有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