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基本技术问题】如何判断设计适合所选芯片?

楼主:
n所选芯片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容纳更多的逻辑?如果有,有多少?
n如果适合所选芯片, 能否完全成功布通?

网友:
芯片选择应该满足下面的几个标准:

  1。 IO脚是否完全满足需要,最好IO脚有一定的剩余,10%,保证布局布线。

  2。  在确定芯片之前,应该把设计中最复杂和最占用资源的部分进行预评估,保证芯片的逻辑和其他资源满足需要。

  3。 确定芯片是否满足其他外围芯片连接的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初步定一款片子,综合后查看report便知。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