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基本技术问题】怎样管脚约束

楼主:
n管脚约束通常在设计早期就要确定下来,以保证电路板的设计同步进行
n对高速设计、复杂设计和具有大量I/O管脚的设计,Xilinx推荐手工进行管脚约束
p实现工具可以自动布局逻辑和管脚,但是一般来说不会是最优的
p管脚约束可以指导内部数据流向,不合理的管脚布局很容易降低系统性能
p合理的管脚布局需要对所设计系统和Xilinx器件结构的详细了解,如要考虑I/O bankI/O电气标准等
p时钟(单端或差分)必须约束在专用时钟管脚
    注意:时钟资源数量的限制
p最后使用dual-purpose管脚(如配置和DCI管脚)

网友:
管脚约束是建立在对整个芯片的管脚资源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管脚资源,布局布线。

  比如: 时钟和复位 专用管脚一定要连接在芯片的全局布线资源上,减少布线延时和增加布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