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

楼主:
我们公司原来控制是用电磁阀带动气缸动作,因压缩空气不合格想甩掉气缸,直接用电磁阀做执行器。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电磁阀。

要求:往复式直线运动,行程1cm,频率1分钟大约60次左右。

求大侠帮助!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哗,这速度很快啊,就不知道这个驱动力要多大???、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动离合器,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们一个设备上用的是一个FAI150~200这样子的圆盘。

24V供电了,就不知道行程合不合适。

网友:
查同步电路大阻值电阻,看阻值是否变质。查温度检测电路是否良好。

网友:
主要需要关注电磁阀的压强还有开关时间,找个厂家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