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时钟+无限供电

楼主:
LPC1114 体积小巧,功耗低正符合我的旋转时钟,旋转时钟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了,我以前做了一个,用MAGE128 做的控制,体积有点大,我的是SPI通讯很多引脚没用。由于用无线供电所以要求系统功耗要低,所以感觉LPC11114很适合。所以(*^__^*) 嘻嘻…… 希望要到一小块

网友:
不会吧,可以无线供电,说说看,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路过。。。顶一下。。。然后努力赚芯币

网友:
现在无线充电无线供电,短距离的渐渐成熟了,只是电流不能太大而已

网友:
无线供电,也确实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利用切割磁力线的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
无线供电,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来个无线供电,LC振荡电路本身很简单,通电可工作,并可点亮一个LED,不知道怎么提升功率.
BD336E中功三极管率,电压12V,电流50MA左右,线圈用.38mm,15T,50T,50T,线圈直径50mm,
想点亮十六个LED,并接,电压5V,电流100MA左右,

网友:
无限供电...永动机...我的第一反应竟然联想到这个。。。

无线供电啊,期待详细后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利用此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