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USB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上位机无法接收到

楼主:
我的STM32 是利用ST官方的Mass_Storage修改的
端点1是IN  端点2是OUT  这两个端点都是批量传输端点

安装驱动后  我用Bus Hound 5向其发送数据 STM32能顺利接收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PMAToUserBufferCopy(Bulk_Data_Buff, ENDP2_RXADDR, 64);
  SetEPRxValid(ENDP2);

  UserToPMABufferCopy(sendBufferr, GetEPTxAddr(ENDP1), 64);
  SetEPTxCount(ENDP1, 64);
  SetEPTxValid(ENDP1);
}
但我试图通过
  UserToPMABufferCopy(sendBufferr, GetEPTxAddr(ENDP1), 64);
  SetEPTxCount(ENDP1, 64);
  SetEPTxValid(ENDP1);
来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但Bus Hound 5中看不到有任何来自STM32的数据
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 看不出来哪里错误了,ENDP1的初始化正确吧!

网友:
如果驱动程序与你上面用到的端点是一样的,而且你的初始化是正确 的那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沾下楼主的光,在这里问一个问题~
我也是使用STM32写的自定义USB HID,但是安装时电脑右下角显示该设备在安装时出现问题,可能无法使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在“USB人体学输入设备”的图标上面显示一感叹号,在此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上应该是需要装个驱动.我还没试过usb.…你可以搜索下usb教程贴

网友:
USB HID不需要电脑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