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出现错误,不知道如何修改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用JLINKuVision4 使用debug都失败呢? 刻录没问题!
debug选在JTAG 我按RUN 让程序执行会当机他会说SWO can be used with target interface SWD模式,则我选了SW模式 在装置那里就看不见我的装置了!由于我的ev board是使用STM32F10X-128K-EVAL我看他的线路SWDJTAG是同时连到的!还是因为我的uVision4是评估版的关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编译器中设置 一下看看能否找到你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