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问题

楼主:
在进行STM32程序调试时,发现按下中断按键时,程序始终停在一个状态(LED1亮/灭),不知道在中断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各位大侠帮帮忙,万分感谢。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Connect EXTI Line0 to PA.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 Line0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点亮LED
Delay(0x3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关闭LED
                Delay(0x3ffff); //延时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选择引脚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点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引脚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在文件“stm32f10x_it.c”中,按下中断按键时可以进入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点亮LED2
}
此函数,但继续运行就不到跑哪里去了,头真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不把中断标记清除呢?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