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无法关闭自动重载的问题

楼主:
今天调试STM32定时器的时候,初始化完定时器再打开,就发现它不停的延时-中断,可我只是想让它中断一次啊,以后我用它的时候再开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的代码,谢谢!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RCC
  NVIC_Init();//NVIC
  InitGPIO();//GPIO
  InitTimer();//定时器2

  while(1){ }
}
void RCC_Config(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6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打开定时器时钟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GPIO(void)
{
   //将外设能大部分都初始化成GPIO了,包括定时器的那个I/O
  ......
}

void InitTimer(void)
{

  //TIM_DeInit( TIM2);//复位TIM2定时器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最大计数值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2_Prescaler_Value;//分频0x3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2_ClockDivision_Value;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2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TIM2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T2_Prescaler_Value,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Enables the TIM2 Preload on ARR Register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不允许自动重载功能

  /* TIM2 enable counter [允许tim2计数]*/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中断服务程序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中断溢出标记
   ....... //干一些我希望它做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我希望它延时50ms后,进一次中断,但问题是,它以后就不停的延时50ms,进中断。。。。
   我用硬件仿真,发现它的SR寄存器的值总是0x1f(但是我只开启的溢出中断啊,其它的都没有用到,应该是0x01才对啊),执行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的时候,SR寄存器的值也没有变化,我想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因为它的延时都是正确的
   请问大家,我的代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啊

网友:
那你就关闭定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