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RF® Studio 怎么用啊

楼主:
SmartRF® Studio要怎么连接 才能用?

有用过的吗,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用来TI的CC2500 CC1101的寄存器配置,在TI的网上有下载及详细的资料

网友:
是英文的,没研究透。

我是想问问,那个软件怎么写到cc1100的寄存器里面啊?

网友:
  SmartRF® Studio 是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用于评估和配置德州仪器 (TI) 的 Chipcon RF-IC。此应用程序必须与适用的评估板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