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助:51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用的是stc单片机,每次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时,就会出现下面一大段东东: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好烦啊,搞了一整下午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们能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要注意,手动复位和看门狗复位都不会进入ISP模式,必须断电后再加电进行冷启动才行。

还有这里设置是否通过检测P1.1,P1.0来决定进入ISP模式。

技术手册,看看吧~~~

网友:
嗯,楼上所言极是。建议楼主逐步排查。
1、一般是先检查232电路,是否能正常通信:短接RXD和TXD两个引脚,用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个应该能收回同样的数据,说明232电路正确。
2、串口通信检查通过后,检查单片机的电路,电源、复位、晶振,看看会不会有焊接问题等。
3、下载软件设置,照着楼上坛友所述,注意要冷启动下载。
4、上述步骤仍未解决,找人帮忙看看,有些时候,自己一个人,容易局限思维,钻进死角里,多一个人,思路或许开阔一点。

网友:
讲得很完整,不错。。。

网友:
先关掉电源,启动软件下载,然后重启单片机的供电电源,上次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照着做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接口线问题吧,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不过还是很谢谢楼主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USB转串口线确实不行。

网友:
STC单片机在复位引脚与地之间要接一个电阻。

我以前就是没有此电阻,只有复位电容,下载总不成功。

网友:
回答:注意两点

直接用串口线或STC原装下载线,下载,你那个毛病是串口没选对,你看下串口应选你虚拟串口哪里个口,不过我提议最好直接用串口下载。
第二就复位脚加一个1K电阻到地。
你只要照上边两点做了,我想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犀利了,崇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板上接了电阻。这块板是我从师兄那里买来的,当时下载程序都ok的。我还是直接买个带挡板的com口,接在机箱后面算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在别人的电脑串口试一下吧。确定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
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问题很简单, 换一个版本的STC-ISP , 俺用 4.86 版本STC-ISP 的时候也是有毛病,后来换用 4.83 或4.80后就OK了,不但速度快了,也不会发生偶尔找不到CPU 的毛病了。

USB 转串口的一般常见的只有两种吧, 一种是 PL2303 芯片  另一种是 CP2102 , 如果还有问题就把这两个芯片的驱动也换了。

在俺的情况来说, 俺用 PL2303 的最新版本驱动 1.30 也是有毛病的,俺换了1.21 就好多了。

另外刷机小板的Rxd 是接MCU 的Txd ,  MCU 的TXD 是接小板的RXD 的。。

网友: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出现你的问题,后来发现是USB转串口不行,我就直接用串口线就好了

我是个菜了也刚刚学51,希望我说的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