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与GSM哪个好?大家推荐一款手机模块!

楼主:
如果用手机模块做智能家居系统,用哪种模块好,GPRS还是GSM?哪个型号的好呢?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有用过的高手推荐一下。。。

网友:
网络上找一些资料:

GPRS是Gerneral Packer Radio Service的英文缩写,中文译为通用无线分组业务,具体来讲,GPRS是一项高速数据处理的科技,即以分组的“形式”把数据传送到用户手上。因此,GPRS技术可以令手机上网省时、省力、省花费。打个比方,GPRS就好比移动通信设备的ADSL,而GSM就是普通固定电话线

相对于GSM的9.6kbps的访问速度而言,GPRS拥有171.2kbps的访问速度;在连接建立时间方面,GSM需要10-30秒,而GPRS只需要极短的时间就可以访问到相关请求;而对于费用而言,GSM是按连接时间计费的,而GPRS只需要按数据流量计费;GPRS对于网络资源的利用率而相对远远高于GSM。

由于GPRS的连接速度非常之快,所以通过手机上网查看股市行情就变得非常简便易行,加之“永远在线”功能,让您随时掌握动态,更可在第一时间把握先机,同时又不耽误其他事务的正常进行,而且只是根据您所浏览的信息量收费、而非在线时间。

网友:
1.    GSM是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的简称

2.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简称

3.    GPRS是在GSM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组数据承载和传输业务。

4.    GPRS与GSM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

5.    GSM只能使用短信形式传送数据,无法做到“实时在线”、“按量计费”。与GSM比较,GPRS在数据业务的承载和支持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更有效的利用无线网络信道资源,特别适用于间歇、非周期数据传输、少量的数据传输,较大容量数据不频繁传输等。

6.   GPRS的技术优势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输速率高;资源利用率高;接入时间短;永远在线;支持IP协议和X.25协议;收费合理等.

7.   GSM 缺点:

2      用户发出的短消息首先被发送到短信息中心的服务器中,然后短信中心的服务器对所收到的短消息进行排队处理,按顺序再发送给相应的接收用户终端,如果接收用户关机或超出服务区不能正常通信时,则该条短消息进行一定的延时后重新发送,这样有可能会造成后发的短消息先到的情况。

2      此外短消息中心服务器为每一个用户开设的缓存区一般较为有限,约15~25条,当接收缓存区存满而接收用户还不能正常通信时,将不再接收新的短消息,即发生短消息拥塞,造成短消息丢失。

2      短消息在短消息中心服务器中保留的时间也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一天左右。为了保证监测站与中心管理机的数据交换,一定要使接收机与网络处于可靠的通信状态。

2      GSM手机的GSM模块所接收的短消息被保存SIM卡中,普通SIM卡一般能存储25条短消息,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应及时删除已处理过的短消息,以免造成短消息的丢失。

8.   GPRS的优点:

2      相对原来GSM的拨号方式的电路交换数据传送方式,GPRS是分组交换技术,具有"高速"和"永远在线"的优点

2      实时在线:“实时在线”指用户随时与网络保持联系。举个例子,用户访问互联网时,手机就在无线信道上发送和接收数据,就算没有数据传送,手机还会一直与网络保持连接,不但可以由用户侧发起数据传输,还可以从网络侧随时启动push类业务,不像普通拨号上网那样断线后必须重新拨号才能再次接入互联网。(发起的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2      按量计费:对于电路交换模式的GSM系统,在整个连接期内,用户无论是否传送数据都将独自占有无线信道。对于分组交换模式的GPRS,用户只有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期间才占用资源。这意味着多个用户可高效率地共享同一无线信道,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相应于分组交换的技术特点,GPRS用户的计费以通信的数据流量为主要依据,体现了“得到多少、支付多少”的原则。没有数据流量传递时,用户即使挂在网上也是不收费的。(信道共享)

2      快捷登录:GPRS 手机一开机就能够附着到GPRS网络上,即已经与GPRS网络建立联系,附着的时间一般是3~5秒。每次使用GPRS数据业务时,需要一个激活的过程,一 般是1~3秒,激活之后就已经完全接入了互联网。而固定拨号方式接入互联网需要拨号、验证用户姓名密码、登录服务器等过程,至少需要8~10秒甚至更长的 时间。

2      高速传输 :GPRS 采用分组交换技术,数据传输速率最高理论值能达171.2kbit/s,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支持像多媒体图像传输业务这样一些对带宽要求较高的应用业务。但 171.2kbit/s的理论值是在采用CS-4编码方式且无线环境良好、信道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的。实际数据传输速率要受网络编码方式、终端支持、无线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目前GPRS用户的接入速度还在40kbit/s以下,在使用数据加速系统后,速率可以提高到60kbit/s~80kbit/s左右

网友: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l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的GSM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现有的GSM语音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因此,GPRS特别适用于音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这一特点正适合大多数移动互联的应用。
GPRS是在第二代无线通信系统GS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GSM网络为数据流的传输增加了支持分组交换的网络系统设备,第三代无线通信系统将会在GPRS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与发 展,为网络全面支持高速、宽带的多媒体数据传输。也就是说,GPRS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一种网络技术,也就是一般称为的2.5代。

与GSM比较,GPRS在数据业务的承载和支持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更有效的利用无线网络信道资源,特别适合突发性、频繁的小流量数据传输;支持的数据传输的速率更高,理论峰值达115kbps;计费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支持按数据流量来进行计费;GPRS还能支持在进行数据传输的同时进行语音通话等等。

网友:
☆GSM与GPRS区别
• GPRS通讯费用低
• GPRS数据传输快,实时性好
• GPRS是网络化数据传输可以同时操作多个设备
• 中心无通讯模块,直接连接互联网即可,中心的运行费用固定,数据流量速度远远大于GSM方式。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的简称。GPRS是GSM Phase2.1规范实现的内容之一,能提供比现有GSM网9.6kbit/s更高的数据率。GPRS采用与GSM相同的频段、频带宽度、突发结构、无线调制标准、跳频规则以及相同的TDMA帧结构。因此,在GSM系统的基础上构建GPRS系统时,GSM系统中的绝大部分部件都不需要作硬件改动,只需作软件升级。
表1.1 电路型数据业务与分组型数据业务对比
对比内容 电路型数据业务(9.6kbps以下数据业务及HSCSD) 分组型数据业务(GPRS)
无线信道 专用,最多4个时隙捆绑 共享,最多8个时隙捆绑
链路建立时间 呼叫建立时间长 短,有“永远在线”之称
传输时延 短,适合于实时性强的业务 适度的传输时延
传输速率 从小于9.6kbps到57.6kbps 最大171.2kbps
网络升级费用 初期投资少,需增加IWF单元及对BTS/BSC进行软件升级 费用较大,需增加网络设备,但节省基站投资
提供相同业务代价 价格昂贵、占用系统资源多 价格较便宜、占用系统资源少
构成GPRS系统的方法是:
(1) 在GSM系统中引入3个主要组件
• GPRS服务支持结点(SGSN, Serving GPRS Supporting Node)
• GPRS网关支持结点(GGSN,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 分组控制单元(PCU)
(2) 对GSM的相关部件进行软件升级 GPRS系统原理如图1.1所示图。

ETSI指定了GSM900、1800和1900三个工作频段用于GSM,其中GSM900频段还有G1(E-GSM)频段和P频段。相应地,GPRS也工作于这三个频段,包括GSM900的G1频段和P频段,当然,GPRS可以限制每个小区只工作于P频段。如表1.2所示了GSM和GPRS的工作频段。
表1.2 GSM和GPRS的工作频段
900MHz频段 G1频段上行频率(原E-GSM) 880---890MHz
P频段上行频率 890---915MHz
G1频段下行频率(原E-GSM) 925---935MHz
P频段下行频率 935---960MHz
双工间隔 45MHz
载频间隔 200kHz
1800MHz频段 上行频率 1710---1785MHz
下行频率 890---915MHz
双工间隔 95MHz
载频间隔 200kHz
1900MHz频段 上行频率 1850---1910MHz
下行频率 1930---1990MHz
双工间隔 80MHz
载频间隔 200kHz
现有的GSM移动台(MS),不能直接在GPRS中使用,需要按GPRS标准进行改造(包括硬件和软件)才可以用于GPRS系统。GPRS定义了3类MS:
• A类可同时工作于GPRS和GSM;
• B类可在GPRS和GSM之间自动切换工作;
• C类可在GPRS和GSM之间人工切换工作。
GPRS被认为是2G向3G演进的重要一步,不仅被GSM支持,同时也被北美的IS-136支持。

网友:
顶一下,希望得到高手推荐!!!

网友:
GPRS和GSM没有分别得,你买模块都有这两个功能,前面一个是TCPIP连接传数据后者是发短信的,应该是都需要的功能

网友:
用GSM传数据我还没有看见谁用过哈,我原来的单位2002年和移动合作就是用的GPRS,本来还有个USSD方式的,但是家庭用用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知道哪种型号的模块比较好???

网友:
显著用得比较多的有TC35、TC35I、MC35、MC35I,还有sim300,前面的4种全新的不好买了,都是拆机件居多,SIM300有新的,前者淘宝50-100能拿下,后者120-150吧

网友:
我们那天一起团购嘛,我也想买两块,我手头本来有2个,借出去了1个,剩下的1个有点问题了,开发还是要买带开发板的,我看了一家,没有买,你可以先看看http://www.hificat.com/tc35/tc35.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过价格太贵了,不知道能否大家一起DIY开发板,只购买模块。

网友:
完全可以啊,自己做开发板估计成本150-200就能搞定吧,还是全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一起做吧,可以节约不少,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不知道华为的GTM900C怎么样?

网友:
华为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个有点好耍,还没弄过,不则呢么清楚

网友:
哈哈,看来大家都感兴趣,那就一起弄弄

网友:
没有接触过,不过还是想玩一玩,自己做板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