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汤汤,发现论坛中的一个问题,特指出,不知道算不算问题

楼主:
就是在回复满一页时,在下面的快捷回复不成功,必须点回复。不知道算不算问题?

网友:
呵呵 我们试一下  是说在10楼的回复吧?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90-1.html 这个?
因为有些楼层因为广告帖被删除了,所以有的时候翻页时,就提示发表不成功,实际上已经发表成功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已经成功了?那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那个帖中 出现了两个回复  是不是发完一个贴后 有个错误提示 然后又发了一遍才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尽量在删除帖子的时候注意修复帖子。

网友:
嗯,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