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能否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开关管的原理来做开关电源

楼主:
意思是用单片机(可以是ARM,DSP等处理器)的PWM输出取代专用PWM芯片,并通过AD采集输出量进行反馈,经过计算之后调整PWM宽度

网友:
好想效果不是很好,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从速度,性能,价格等多方面考虑,应该是不合适的

网友:
原理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不清楚,还望高人出现

网友A:
假设K1开关接在MCU的P3.4上,LED1接在MCU的P0.5上。1.C语言程序怎么用开关K1点亮LED1 2.怎么用K1按一下点亮LED1,再按一下灭掉LED1两个程序,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等你的图。最好把变压器参数也放上来。一起找原因。回复2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K1开关接在MCU的P3.4上,LED1接在MCU的P0.5上。1.C语言程序怎么用开关K1点亮LED1 2.怎么用K1按一下点亮LED1,再按一下灭掉LED1两个程序,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开关和LED的接法对程序有影响的。

举例来说,LED阳极经限流电阻后接VCC,阴极接IO口。这样,只要编程IO为输出并且置0就可以点亮它。

网友:
2楼似乎有经验?

网友:
原理是可行,但不现实

首先说一下,我也是刚转向学习电源的,以前一直玩处理器,近来才开始了解开关电源,看到这个帖子,激发了几个想法:

(1)处理器毕竟都是应用于弱点场合,而开关电源多是用于变压,所以要给处理器提供专用的电源部分和隔离,而且隔离又是必须的,否则处理器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一个潜伏危机。

(2)处理器引以为荣的就是看门狗,同时也就是说有当机的风险,开关电源当机将会是什么情况,没有输出还好,如果过压也不保护,那简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3)尽管现在的MCU速度都很快了,但毕竟还是流水处理的,对并行的处理无能为力【理论是这样】,所以用比较器总比用AD来的现实。

(4)本来是首先就要考虑成本问题的,但如果上面的条件都是合理的话,成本已经不用考虑了。毕竟从同等要求来看,MCU应该要贵,本人认为而已。

欢迎拍砖

网友:
可是microchip的DSPIC确实有做数字电源的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