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里面讨论飞思卡尔的蛮多的,不知道它的芯片价格怎 ...

楼主(2010-07-21):
发现这里面讨论飞思卡尔的蛮多的,不知道它的芯片价格怎么样,开发工具和性能如何
我还没有用过它的芯片,哪位介绍一下,MCU,ARM,DSP等,感觉这几年飞思卡尔在中国推得也比较多
芯片
中国
卡尔
开发

网友A:
沙发,
现在有个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比赛指定就用飞思卡尔的芯片,有很多大学生都参加了这个比赛的,所以讨论的人多也不足为奇
现在比赛一般用mc9s12xs128芯片,主要参数如下
MC9S12XS128有8路PWM,16路8位、10位,12位AD,转换时间3us,8路ECT,总线频率40MHZ,串行口有2个SCI,2个SPI,2个CAN总线模块,4路外部事件触发中断输入端口,强大的是它有八级中断嵌套。

楼主:
价格最低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