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波形

楼主:
1、  想把一个时间段的波形录制下来再看,或者传到电脑上进一步分析,有没有这样的示波器?或者有这样功能的仪器叫什么,大家有用到的介绍下

网友:
要不大家DIY一个,哈哈。。。

网友:
数字存储示波器就可以啊,就看你要记录的这个时间段是多长,记录时间越长,价格就越贵。而且是N贵。

网友:
有两种仪器
一是数字存储示波器, 但时间段相对来说 ,比较短
还有一种是数据记录仪 ,这个是专门用来记录波形的,记录的时间段比较长 ,只是采样率比较低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