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指针问题,望告知!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下面的程序,我想输出的是。例如输入为“abcdefg",循环右移两位后输出应为“fgabcde",想看到下面这个loopmove的函数执行,但编译通过,执行时有错误,麻烦大家帮我看下应该怎么改,才能得出结果,另外还有个疑问就是tmp是个数组名,在 strcpy(tmp+steps,pstr);这句中,tmp应该是个指针常量,它可以进行tmp+steps这样的操作吗?麻烦各位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loopmove(char* pstr,int steps)
{
    int n=strlen(pstr)-steps;
    char tmp[10];
    strcpy(tmp,pstr+n);
    strcpy(tmp+steps,pstr);
    *(tmp+strlen(pstr))='/0';
    strcpy(pstr,tmp);
}
int main()
{
    int steps=2;
    char* pstr="abcdefg";
loopmove(pstr, steps);
    printf(" zhegeshi  %s/n",pstr);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char *pstr="abcdefg";   错误
char pstr[]="abcdefg";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loopmove(char* pstr,int steps)
{
    int n=strlen(pstr)-steps;
    char tmp[10];
    strcpy(tmp,pstr+n);
    strcpy(tmp+steps,pstr);
    *(tmp+strlen(pstr))='/0'; // it shoud be '\0' rather than '/0'  = =
    strcpy(pstr,tmp);
}
int main()
{
    int steps=2;
    char pstr[]="abcdefg"; //  you should not using a constant point string !!!
loopmove(pstr, steps);
    printf(" zhegeshi  %s/n",pstr); // here should be '\n'
    getchar();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