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系统放大器设计

楼主:
有哪位朋友做过音响系统放大器吗?

下面上传题目要求,麻烦各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

如何确定输入阻抗?

信噪比怎么测量?

哪位朋友有原理图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恳求版主出来帮解答解答嘻嘻

网友:
如何确定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题目有规定,大于500K,这个要求并不算高。

信噪比怎么测量?
题目中没有提到信噪比这个参数,不需要测量,主要要求是失真度。

网友:
如果用运放500K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我要是用差分放大器呢?我不是很理解输入阻抗的计算和确定方式?很多题目要都要信噪比的。。。。如果这题目也要求呢?怎么测量?

网友:
顺便帮我设计一个
(1)前置放大电路:在-3dB通频带100Hz~10kHz范围内,输入有效值为5mV~100mV的电压信号时,接600Ω电阻负载,输出信号有效值范围为0.5V~10V,且输出波形无明显失真。要求输入阻抗大于等于10kΩ。在100Hz、1kHz、10kHz频率下测量。
(2)功率放大电路:在-3dB通频带100Hz~10kHz范围内,输入信号有效值为0.5V时,接8Ω电阻负载(一端接地),输出功率大于等于5W,输出波形无明显失真。要求输入电阻大于等于600Ω。在100Hz、1kHz、10kHz频率下测量。
(3)前置放大经可调衰减后接功率放大电路,接8Ω电阻负载:-3dB通频带为100Hz~10kHz,输出噪声电压有效值小于20mV。
(4)输出幅度指示:设计一10段柱形图指示器,从前置放大的输出取样,连续、稳定地指示电压的动态变化。柱形图可采用发光二极管组成,线性地指示电压有效值大小。小于0.1V无指示;0.1V以上1段;1V以上2段;2V以上3段;……;8V以上9段;9V以上10段。
(5)数字幅度指示:用数字式指示器取代柱形图指示器。数字指示不少于2位,可采用LED组成,线性地指示电压有效值0.1V~9.9V。如连续15秒钟电压小于0.1V,指示器休眠;一旦电压大于等于0.1V,指示器立即恢复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