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DA TLC7524 应用及软件设计问题

楼主:
       现在在用MSP430F149做个数控恒流源,AD用的430内部ADC12,DAC用的8位TLC7524IN,现在在DA方面遇到了问题:

       7524的WR和CS我都接地了,现在只剩下DB0~7,我想软件方面是否只需在单片机上给它开个P口,送个8位1 6进制数给P口,与DB0~7相连即能完成数字信号输入?当然这个数据能送1602显示,且按键实现加或减,已经办到。现在想问问有高手用过或知道,这样能实现数字控制产生电压模拟信号不?我现在不管给的数字是多少(00~ff),模拟输出都是3.7的样子。。。参考电压是+-5V。求各位大大给点设计思路或7524的C程序参考。。。。   实在不行我得抓紧时间换DA模块了。。。求解

英文资料

网友:
"WR和CS我都接地了" 问题所在,CS可以接地,但是建议不要接地,因为功耗会增加。 WR是肯定不能接地,WR接地他怎么锁存数据呢?他就是根据WR的边沿锁存数据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 是我偷了懒,WR和CS 都是低电平有效,不知道怎么头上打一横,忘了注明,我看它的时序图是CS,过了WR,然后就是DB0~7,我想的是让CS和WD低电平有效后,直接采的就是DB0~7送的数据了,不知对否。我截图再回复次上图附件。。。

网友:
附件图

  时序图和 三者送运放图    不这样接,我该怎么接,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CS可以接地, WR和DB0~7必须接MSP430F149.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大概明白了,我想软件设置个P2.1口,用于给WR设置高低电平控制WR,低电平有效送数据。现在可能没时间试了,换了DAC5571,串行的,硬件接口很简单就6个脚,当然软件就麻烦了,不过还好,用起不错。
    感谢。。。。。。。。。

网友:
正解,不客气。

网友:
LZ学习MSP430F149啊

俺也要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比赛用,多多交流哈

网友:
【tzenmelew】显示器VGA接口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懂 能否详细点。。。

网友:
用MSP430F149做个数控恒流源,AD用的430内部ADC12,DAC用的8位TLC7524IN,大侠,能把你写的程序发一个给我吗?正在学习msp430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
用MSP430F149做个数控恒流源,AD用的430内部ADC12,DAC用的8位TLC7524IN,大侠,能把你写的程序发一个给我吗?正在学习买上票30谢谢了,邮箱475391749@qq.com

网友:
用MSP430F149做个数控恒流源,AD用的430内部ADC12,DAC用的8位TLC7524IN,大侠,能把你写的程序发一个给我吗?正在学习msp430这方面的,邮箱47539174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