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输出有误!

楼主:
程序实现若输入“abcdefg”,则输出将其完全反向输出,应为“gfedcba”,但下面程序输出无结果,忘大家告知下!哪里有错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pstr[10];
strcpy(pstr, "abcdefg");
char tmp[10];
for(int i=strlen(pstr);i>=0;i--)
{ tmp[strlen(pstr)-i]=*(pstr+i);
}
strcpy(pstr,tmp);

printf(" 结果为  %s\n",pstr);
getchar();
return 0;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自己的'\0'都给复制过去了,当然不行,但这样的做法似乎效率不高,大家能否告诉点效率更高点的思路!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