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型号识别不出大家有什么办法

楼主:
公司库里有一批,没有印型号的STC片子,20脚DIP,什么原因,没型号的没有上文,我想用一下,可是下载确怎么也找不到型号,高手们有什么办法识别出来呢???

网友:
想办法找到它的串口。用它们提供的软件STC-ISP,里面有个选项“检查MCU选项”,再点里面的“Test Optoin/检查MCU固件版本号及选项”。再像烧程序一样接上,就会告诉你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MARK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他们那公司网页上看了半天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感觉他们的资料有些林乱~~~~~~

个人觉得:他们的单片机一般只提供串口下载方式,这个是基于IAP方式下载,所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读取某些单元的内容,不像SPI方式和并行编程方式,是在硬件控制下烧写程序的。所以可以读取像型号存放这些特殊位子的内容。

他们根本就没介绍有并行烧写程序这方面的内容。不知道为何。

网友:
搭台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mouse 我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