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只能在JTAG调试模式下正常工作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
问题:用的是stratixII的EP2S60F1020的芯片,在JTAG模式下已经正常调试几个星期了。
但是始终无法通过AS模式正常下载POF文件,总提示找不到配置芯片ID号。

此外,我试着通过.jic下载,下载能够成功,但是拔掉JTAG线,再次上电后,部分功能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个芯片是在一个VXI模块中作为主控芯片使用的,拔掉JTAG线,再次上电后,可以通过资源管理器找到模块和进行读写操作,也就是说接口部分的逻辑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其他功能就不正常了。

从以下几个方面排除问题:

    1。 配置芯片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2。 配置芯片本身是否有问题

    3。 在device&pin里面选择的配置芯片型号是否正确

问题解决,原因如下:

   EP2S60F1020的配置管脚在3、4bank,这两个bank被我来控制两片ddr2了,所以是1.8V的。
而芯片配置需要3.3V,因此对个别和配置相关的管脚应该进行level shifter处理。在stratix II的文档中有描述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