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FSMC时地址线数据线复用问题

楼主(2010-07-22):
使用STM32的FSMC时地址线数据线复用问题
请教两个使用STM32的FSMC时地址线数据线复用问题:
1. 在使用FSMC时,如果只用到19根地址线,那么A19-A25是不是可以当做通用输入输出口来用?
2. 在使用FSMC时,如果只用到8根数据线,那么D8-D15是不是可以当做通用输入输出口来用?
数据线
通用

网友A(2010-09-15):
可以
可以,可以,不过我想问,复用时候用573锁存地址,那个nvad用不用反向后接573的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