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线圈如果通入交流电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
直流接触器线圈如果通入交流电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个人认为:

直流接触器接交流电会因为铁芯过热而烧毁 。。。。。。。

网友:
那个继电器会不停的弹跳。(在相同有效值的情况下)
如果电压不同当然烧了。还有长时间通电也会烧,涡损问题。

那为什么交流接触器不会弹跳呢???
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那个交流接触器铁芯上都有一个短路铜环。而直流的一般都是单芯的,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继电器会不停的弹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