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一下】您喜欢什么样的上司

楼主:
如题 。。。

网友:
俺喜欢的上司只需做到这么一点:

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把问题推向某个个人或者其他部门,而是想着办法帮着俺们先把问题解决。等问题解决完了,再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防止下次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