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最最简单的关于PIC12C508单片机如何使用的问题……

楼主:
由于最近要试着用PIC12C508单片机做点东西,就在mplab上先仿真玩玩。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连最最基本的“点灯一个led灯”都完成不了……
还请坛子里的老鸟们指教一下,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而我却卡在这里大半天了……
  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p12C508.inc>
MOVLW 0AH ;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状态
TRIS GPIO
MOVLW 0FFH       ;全部高电平
MOVWF GPIO
END

够简单了吧。呵呵,我就想看看如何控制它而已,结果这程序编译又没错,但调试的时候始终不运行,单步调试时旁边小箭头始终指向第一行……。
我是不是什么地方没设置正确呀?

网友:
mplab要设置一下,先关WCDOG吧。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关了看门狗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因为其中一个引脚是“复位”功能。我直接把它与LED灯连接后接地,所以一直有“复位”信号存在,程序也就始终在“不执行”了

网友:
仿真时用12C508无所谓,但真的要烧写还是用12F508吧,前者只能一次写入的,不能再更换程序了.

网友:
仿真好了一次性写入

网友:
调试时指在第一行,说明编译器没有找到头文件:p12c508.inc.只要配置字设成内部RC振荡,外面怎么接都行的.

网友:
不要仿真,很多东西,仿出来实际不一定能出来;还是建议自己搞个板子实际跑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