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龙点睛——键盘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_vaul=1;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
uchar code key_code[4][4]={{0,1,2,3},
     {4,5,6,7},
     {8,9,10,11},
     {12,13,14,15}};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t++);
 }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row,line,tmp1,tmp2;            //tmp1用来设置P1口的输出,取反后使P1.4~P1.7中有一个为0
 P1=0x0f;
 tmp1=0x10;
 if(P1!=0x0f)
 {
     for(line=0;line<4;line++)   // 行检测
   {
         P1 =~tmp1;            // 使P1.4~p1.7中有一个为0
         tmp1=_crol_(tmp1,1);             // tmp1左移一位
         if ((P1 & 0x0f) < 0x0f)    // 检测P1.0~P1.3中是否有一位为0,只要有,则说明此行有键按下,进入列检测
      {
       tmp2 = 0x01;     // tmp2用于检测出哪一列为0
       for(row =0;row<4;row++)   // 列检测
        {
        if((P1 & tmp2)==0x00)  // 该列如果为低电平则可以判定为该列
         {
          key_vaul =key_code[row][line]; // 获取键值,识别按键;key_Map为按键的定义表
          return ;     // 退出循环
         }
        tmp2=_crol_(tmp2,1);      // tmp2左移一位
        }
          }
     }
 }
}

void main()
{
  P0 = 0x00;
 while(1)
 {
  key_scan();
  P0 = ~DSY_CODE[key_vaul];
  DelayMS(1);
 }
}

我想做一个按一次键显示一个数值,但仿真时数值无变化。求解

网友:
我点我点点点: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