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AT89C52怎样输出PWM波?

楼主:
在下要用AT89c52做一个小车,要给舵机输出PWM波,可是网上说89C52好像没有PCA功能,那怎么给舵机输PWM呢?
在下菜鸟,多多包涵。。。;P ;P ;P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用定时器来产生PWM,应该还是好实现,
祝你好运

网友:
呃。。。我们的定时器貌似不够用,还要控制电机

网友:
就是定时器,不够的话,用STC吧

STC有四个定时器,又便宜又快,程序也差不多

网友:
谢谢大虾,试试去。。。

网友:
一个定时器应该可以产生很多个PWM波,
定时周期就像某些芯片里面的那个PWM时钟一样
不同通道的PWM采用的定时周期数不一样,这样即可
用一个定时器实现多个PWM信号

个人愚见,哈哈

网友:
听说都是使用定时器做的,自己还没弄过,有时间自己也弄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