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系统》方案讨论。

楼主:
最近很多网友多想知道《智能家居系统》的实际内容,现在把大概内容按框图方式构思出来,如下图。这个框图只是粗略的,具体的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方案已经确定,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957-1-1.html

网友:
下面附系统的word原件,大家可以说是你认为必要或不需要的地方,最好以条目的方式进行。

网友:
参与格式:

建议添加:

1.

2.

3.

建议删除:

1.

2.

3.

最好在每一条后面说明原因,并于最后定夺。

网友:
    支持。

建议加入:

    1、做好电源管理,尽量绿色环保。

    2、手机模块改成短信模块,短信控制这个效率高,可靠,技术十分成熟。

    3、无线接口还有wi-fi,这个在家里用的更普遍,加入的话会更方便。

    4、加入传感器接口:象我的那个煤气报警器和其他的一些必要的传感器加进去。可以会复杂一些,但是智能家具有了自己的知觉才更智能,否则只是人为控制一下没有太大意思。而且这些东西虽然平时没有用,关键时候能救命。

建议删除:

    5、RS485,我 实在觉得这个用在家里太没意思了。

    有点啰嗦了,我想起了:(唉,那个金刚圈尺寸太差,前重后轻左宽右窄,他带上之后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连累我嘛!他虽然是个猴子,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他,官府知道了会说我虐待动物的!说起那个金刚圈,去年我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位铁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个吧!)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好了,我觉得一个温湿传感器不够,还有玻璃破碎,消防等传感器呢。485还是留着比较好,毕竟现在还是有485东西的。

我的QQ12592889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系统应该会采用开关电源,将大大提高效率。

485成本不贵,而且非常普及,不应去掉,你可以不用但是应该预留,因为它并不占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种传感器可以上,但是会大大增加成本,恐怕有很多网友无法接受。

网友:
1、现在的智能家居一般用RFID通信为主,485辅助,电力载波我用过最后被淘汰了
2、并且出主机外还用了很多数码管或者段位液晶以节约成本,
3、很多功能要配合上位机用,所以还包括上位机软件,这个是我的强项哈
4、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主机用什么片子,
5、传感器一般用430比较多,低端的很多用STC,便宜和低功耗

网友:
无线通信个人觉得还是用Zigbee比较好,成本低,能耗小~~
还有就是分控里的继电器,可控硅和场效应管的作用是干什么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三种方式,可以根据需要保留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继电器可以开关控制,可控硅和场效应管可以用来调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套方案将做全,你可以根据需要购买器件,实现不同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套方案将做全,你可以根据需要购买器件,实现不同成本。

这样设计挺合理的,同一块根据需要来选择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好了,我觉得一个温湿传感器不够,还有玻璃破碎,消防等传感器呢。485还是留着比较好,毕竟现在还是有485东西的。我的QQ1259288986

嗯,可以引出空闲的通信接口和部分IO等,需要外扩时,自己做个小板,挂在上面就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室内有无人检测

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检测室内有人无人的传感器。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设防,只要检测到室内有物体移动,就发出报警信息,可以打几次通了就挂的电话(或者短信)到手囗机上。

网友:
语音提示

室内外的异常、 花草的管理(浇水施肥等(也可以考虑使用传感器检测自动管理))等 作出语音或者闪光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些都已经是安防范围了,可以留接口自行添加。

网友:
模块化设计是最好的,主干完成后留下接口,各个模块即插即用。。。
煤气泄漏模块。
人员警报模块。
什么自动煮饭模块。
哈哈。。。

网友:
我的看法

个人认为:子模块与主模块应该完全分开设计,完全独立,这样方便个人拓展!比如:如果采用ZIGBEE技术进行传输,那我人可以这样做:子模块以CC2430等芯片为主孔芯片,完成数据采集的操作;主控模块由一块具有较强大功能的单片机和无线传输芯片组成,在主模块中,无线传输芯片主要完成接收子模块数据并通过232等方式传给主控单片机进行处理,同时,接收主控单片机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传送给子模块!这样,子模块与主模块在硬件上完全独立,要增加不同功能的子模块,主模块只需修改程序即可,方便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