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通信同步问题?求解???

楼主:
       初次搞485的多机通信(一主多从),现在遇到的问题令我很困惑。

       我的通信思路是,从机逐个与主机通信,即主机发送一帧数据(8字节,包含数据信息),呼叫从机,数据帧其中包括从机的地址。所有从机均接收到了主机的数据,然后比较,地址一致的从机响应主机,给主机返回一帧数据(8字节,包含数据信息),这样“呼叫,返回”为一次通信。按照这样的方式逐个完成与所有从机的通信。

       但是调试中要做到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即刻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主机即刻接收很困难,我的处理方式是在主机发出数据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这样一次通信才能成功。并且我的延时还很长,有0.5s,这对于有通信速度要求的场合是无论如何不能接收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原则上是这样的,电平转换需要一定时间,不过延时是否长了一点,你试试短一点看多少可以。

网友:
要有具体的东西方好分析

 估计是485收发方向切换时机不合适。发送方应该在FIFO数据全部送完之后,即在最后数据的停止位上切换成接收,否则如切早了会把后面的数据拦截掉,造成数据不全,接收方无所适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延时改短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不行,延时改短点通信就不正常了,太短了干脆就接不到数据了,这种办法好像不行的。
     3# 的兄弟说的“485收发方向切换时机不合适”,能不能说清楚点,怎样判断数据到达停止位了啊???

网友:
延时只需要2、3个毫秒就够了,从机平时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准备好,收到呼叫马上发送,收发都采用中断方式不会丢数据的,我们采用1主64从的方式,每帧100字节左右,巡检一遍小于30S,相当于主机呼叫从机10字节左右,从机给主机发送100字节左右只需0.5秒,2400波特率传输5-10公里的情况下哈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RTS需要调节好,个人认为通信最麻烦的就是时序的调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没见到具体的设计(电路图、程序),所以只能猜测。常见的一种问题是,程序一做完数据发送立马就切换方向走人。但其实程序里的“发送”只是把数据压进FIFO,此后的FIFO数据上通信线传送则是由硬件完成的。假如程序刚对FIFO写完数据就换向的话,通信数据的尾部就会被拦截掉。
 要确认问题其实不难,只要拿示波器跨接在通信线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使用串口中断不是很好吗???
串口上不是有一个TI,和RI标志吗???

等最后一次TI标志置位后就切换不是很好???

网友:
我以前做的,发送往后适当延时在切换。

网友:
从机的代码

void Data_TxD()
{
        P10=1;                                //485控制端

        SBUF=0x97;                     //帧头字节
        while(TI==0);
        TI=0;

        SBUF=0x0f;
        while(TI==0);
        TI=0;

    for(sign=0;sign<5;sign++)
          {
              SBUF=Data_Buffer[sign];
              while(TI==0);
              TI=0;
      }

        SBUF=0x99;               //帧尾字节
        while(TI==0);
        TI=0;

    P10=0;
}

void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中断服务函数
{
   unsigned char Buffer;

   if(RI)
        {
        RI=0;
                 ES=0;

        P10=0;
            Buffer=SBUF;

            if(Buffer==0x97)
                {
                        port=0;
                }
            if(port<8)
                {
                        DATA[port]=Buffer;
                        port++;
                }
            if(Buffer==0x99)
                {
                        sign=0;
                }

        //P10=1;
         }
         ES=1;
}

void UART_Initialization(void)                       //UART配置
{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50;
          ES=1;
          EA=1;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10=0;

        UART_Initialization();              //UART初始化

          while(1)
          {
                      Rec_Data();        数据采集函数

              if(DATA[0]==0x97&&DATA[7]==0x99&&DATA[2]==0x01)
               {

                           Data_Buffer[0]=0x01;                         //地址字节
                           Data_Buffer[1]=Adata[0];                   //数据转存
                           Data_Buffer[2]=Adata[1];

                            Data_TxD();                                      // 数据返回

               }

          }
}

网友:
如果利用发送中断切换的话

引用 网友C:
使用串口中断不是很好吗???串口上不是有一个TI,和RI标志吗??? 等最后一次TI标志置位后就切换不是很好???

各机可能不同,一般有两种发送中断容易混淆:

1、发送FIFO空中断——当FIFO里的最后一个数据交给P-S缓冲时发生;

2、发送完毕中断——最后一个发送数据到达停止位时发生。

用前者切换太早了,还在P-S传送中的数据会被拦截掉,要用后者切换。

网友:
485部分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机可能不同,一般有两种发送中断容易混淆:
1、发送FIFO空中断——当FIFO里的最后一个数据交给P-S缓冲时发生;
2、发送完毕中断——最后一个发送数据到达停止位时发生。

用前者切换太早了,还在P-S传 ...

嗯,到是,当时考虑的那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没见到具体的设计(电路图、程序),所以只能猜测。常见的一种问题是,程序一做完数据发送立马就切换方向走人。但其实程序里的“发送”只是把数据压进FIFO,此后的FIFO数据上通信线传送则是由硬件完成的。假如程 ...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用示波器怎么看啊,什么现象是正常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从电路看,控制接口芯片方向的2、3脚(PB12、PB13)是要同时切换的,不知在程序里哪部分反映出来?
 2、接口芯片的B(7脚)上拉、A(6脚)下拉严格说是接反了,应该把A上拉B下拉才对,但是不是这个问题不好说。
 3、最简捷的办法还是看示波器,因为是自己编的程序,发送什么数据是知道的,在示波器上可以观察到数据是否正确。——当然,这首先需要知道串行异步通信数据是什么样格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下拉 确实是搞反了,:( 不过还可以接收到数据。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所在。
   上面的图是主机的电路,程序是从机的,所以没有PB11、PB12、PB13、PB14,主机是ARM系列的一款芯片。

网友:
不管咋说这是个隐患。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确实是搞反了,:(" /> 不过还可以接收到数据。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所在。

 在TTL/CMOS下的异步通信中,“空闲状态”是以高电平表现的。 上下拉接反可能造成的问题是:如果在收发双方切换方向之际有一段时间处于无驱动状态的话,那么在接收端看来这是一个低电平,表示有侦测到起始位,错理解成有一个新的数据要进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下拉改过来了,但是,结果依然没什么改观,是不是从机代码有问题啊??是不是给主机发送的数据需要在中断中完成。

网友:
 那就铁了心看示波器吧,反正要在这一行玩,总躲不开用示波器的。

网友:
void Data_TxD()
{
P10=1; //485控制端

SBUF=0x97; //帧头字节
while(TI==0);//这里改为while(TI==1);不知可以不????????????
TI=0;

SBUF=0x0f;
while(TI==0);//while(TI==1);????????????
TI=0;

网友:
曾经遇到长距离通信不上(也不长20m),就把匹配电阻,上下拉电阻全部PK掉,好了。
具体说不上来为啥。

网友:
20#   . "while(TI==1);"这样不行的,你在仔细想一下,while(TI==0);才是循环等待发送完毕。
    看来只好研究示波器了。

网友:
呵呵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切换收发控制的引脚时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可以,我平时就是这样用的,因为毕竟TI要先变1,后变0。

网友:
匹配电阻不对?最终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