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R "=!",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请看下面这段c程序,RB15若按以下特别注释掉的行的写法,会不断闪烁。若按本程序的写法,就会常亮或者常灭。请问为什么会如此?编译器是C30的免费版。

int main(void)
{
int i,j;
TRISB=0;
PORTB=0xffff;
//PORTBbits.RB15=0;
while (1)
 {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注意本行与下行的区别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for (i=0;i<100;i++)
 {
for (j=0;j<1000;j++)
{
j++;
j--;
}
 }

 }
}

网友:
注释是取反操作,下面的是判断。下面写的是错误的。

网友:
取反只能是对位操作进行

网友: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這一行編譯器會辨認為 PORTBbits.RB15 =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作取反之後再給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 PORTBbits.RB15;
編譯器會將這一行當作是判斷式, 但是判斷出真偽之後, 就不做任何事!

网友:
PORTBbits.RB15 !=PORTBbits.RB15;

不需要if while ,  比较的语句能这样用,我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用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还是基本概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没有任何意义

  这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
“!”怎么是取反???
“~”介个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也有取反的意思。

  在JavaScript中增加了几个布尔逻辑运算符:
!(取反)、&=(与之后赋值)、 &(逻辑与)、 |=(或之后赋值)、 |(逻辑或)、 ^=(异或之后赋值)、 ^(逻辑异或)、 ?:(三目操作符)、||(或)、==(等于)、|=(不等于)。